天津
公司新设备

楼主(2016-01-18):
感谢楼下几位师傅的解答,东西买的是便宜货,还没投产试运行就出现了一大堆问题,电控方面的配置真的不咋样,现在厂家调调这个换换那个还没正式投产,希望以后不要问题一大堆。

楼主:
顺便想了解下哪些国产品牌能直接用三菱的软件?

网友A:
别用禾川的人机,不稳定

网友B:
禾川的不错啊。就是脉冲口的电源不要跟有继电器,电磁阀等这样感性负载的电源共用。否则容易烧。HC8系列的支持4轴脉冲输出,不用扩展模块。还自带3路通信口。我做N:N联接的时候通信扩展板都不用买。质量是官方说保修5年。反正我用了几十个了。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C:
做些简单 常见的应用都差不多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这个牌子主要是仿三菱和欧姆龙的 其编程软件都可以和三菱 欧姆龙的 性价比不错

网友E:
汇川的PLC可以用三菱的软件

网友F:
禾川的PLC可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禾川的触摸屏是仿欧姆龙的触摸屏,另外汇川的PLC可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禾川的PLC可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禾川的触摸屏是仿欧姆龙的触摸屏,另外汇川的PLC可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
汇川V24106试过,用三菱软件错误,汇川V24130 可用三菱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