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差控制仪

楼主(2016-01-18):
有客户要求除尘器上,配个压差仪,网上找了一下,有种压差变送器,是0-10V输出的,有没有设备能把0-10V做个比较,然后输出一个开关量的?

网友A:
好多,万能的淘宝可以找到,好像叫智能仪表之类,可以输入多种模拟量。

网友B:
文本屏一体机可以做到。外型及安装尺寸同M204L

网友C:
直接进你的控制系统 做个判定不就好了 要是没有模拟量通道那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