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8):
请教各位大师:打开软件,新建文件,屏选GP-37W2,但Package03里怎么没有LG K120S的PLC?这是什么问题?先谢谢!

网友A:
驱动需要单独添加。普罗费死官网有对应文件下载的。

楼主:
版主: 我对触屏不熟,弄了几次都不行,具体下载一个什么样的驱动?先谢谢。

网友A:
tbl格式文件複製到“\Pro-face\ProPBWin\plctbl”文件路徑下
然後其他的格式文件複製到“\Pro-face\ProPBWin\protocol”文件路徑下
我电脑只有K100S的, master_k_100s.rar (133 K) 下载次数:16

目前网络河蟹封锁中,你自己去官网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