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769-SDN模块在RSlinx和RSNetworx中找不到

楼主(2016-01-18):
各位前辈:现在遇到的情况是如下:系统采用的是1769-L32E的CPU(第0槽),在CPU的右边(第1槽)安装1769-SDN模块,现在遇到的情况,连接在1769-SDN模块的从站数据均能顺利的与CPU交换,但是在RSlinx和RSNetworx中均找不到1769-SDN模块,导致没办法对系统进行组态!

网友A:
是不是RSlinx不是最新版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RSlinx不是最新版本呢
问题解决啦,与软件都无关的。重新刷了一遍CPU的固件版本,就没问题啦

网友B:
好吧 你用多少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