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求救:关于三菱J2S-B驱动器报警13故障 解决办法

楼主(2016-01-19):
三菱MR-J2S-B系列伺服驱动器报警13
驱动器之前一直在用这几天出现报警13,查报警代码解释是内部时钟错误,印刷电路板错误!报警出现时断电过会重启又能恢复正常运行,如此反复!
求大神赐检测方法,及维修方案。急急急急在线等。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attachment=144020]
下载积分:+1(lsg332588956) 感谢分享!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按报警代码上的方法处理,将所有的连接部分拔掉还是会出现13,但等会再上电故障就消失了,感觉是要等驱动器里的电都放完了再上电才能恢复。像这出现种状况需,不跟换驱动器需从哪个方面下手检测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