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9):
我用台达的DVP20SX2 PLC单独控制一台台达的变频器通讯什么都OK 的,为什么我同时控制两台反而不能动作,请问我该怎么改变频器的地址,(注我用的MODBUS通讯)。假设我一台频率设为40HZ,一台为30HZ,但是我都要写入H2001,这样不是有冲突,我应该改地址还是用时间控制扫描周期,希望前辈能可以多多指教,最好有案例。谢谢

网友A:
变频器设站号区分
频率写入也要分站号写入
站号我写了,频率我也是分站号写入的,但是写入MODBUS的地址是同一样,这样不是有冲突吗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B:
台达PLC,带台达变频器,就用PLC提供的便利指令,特方便,直接就能控制,不用自己去搞。
用什么指令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台达PLC,带台达变频器,就用PLC提供的便利指令,特方便,直接就能控制,不用自己去搞。

API102开始的指令,建议你看PLC手册,挺方便的。至于变频器的地址设置,看变频器手册了。

网友C(2016-12-22):
楼主搞定了吗,我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请教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D:
哎,不会的h话问台达要个案列就OK了

网友C:
程序就是按例程编的。。。

网友E:
轮询知道么,就收一个一个的,不能同时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