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装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6-01-19):
伺服软件2.11m 装 好了卸了之后还是装不上2.35 的软件怎么办 gx-configurator-qp 大师怎么办 我的也卸了 还是装不了 总是报低版本没卸干净一样,不知你们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卸载的时候,有询问是否全部卸载有关文件的窗口提示的,需要全部勾选的。
还可以在注册表搜索清理所有gx-configurator-qp的项。

网友B:
从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