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三菱J2伺服报警37有碰到过吗

楼主(2016-01-19):
各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过J2伺服报故障37,怎么处理的
lishunlong86

网友A:
参数设定错误,请确认该轴是否使用制动电阻,看看伺服参数NO.0的设定值是否匹配?如果排除NO.0后,说明伺服驱动器坏掉了,更换即可!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C:
致楼主:有三菱J2 Setup111E软件吗?能否给予一份,多谢

网友D:
如果正常使用中 出现报警37( 参数异常)一般都是驱动器CPU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