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程序仿真时显示“所选端口不存在”

楼主(2016-01-20):
程序是一样的,别人的软件就可以仿真,我的就不行,“CX-Simulator ”软件也安装了,不是为何会这样,求助大神!

网友A:
CX-P的软件里面的通讯设置修改看看,如果电脑没有串口,则不要选择串口通讯,因为仿真也有下载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