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0):
我用三菱PLC的Y0和Y2用絕對定位指令控制步進電機旋轉。
我讓電機轉到270度時,想控制電機還是按照原來的方向轉到0度位置。
但當我用[ddrva k0 d200 y0 y2]指令時,它反方向轉回0度位置。
請問怎麼能控制歸零方向?
請大俠不吝賜教!
謝謝!

网友A:
这个方向 好像 你改变不了的 是程序内部自己完成的 就像轴从原点(特殊寄存器为0)向前走一段后 你再回到原点位置(特殊寄存器为0)肯定是反过来走的 如果你想向前走到原点 可以这样:
让轴走到360度的位置,并且将特殊寄存器清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向 好像 你改变不了的 是程序内部自己完成的 就像轴从原点(特殊寄存器为0)向前走一段后 你再回到原点位置(特殊寄存器为0)肯定是反过来走的 如果你想向前走到原点 可以这样:
让轴走到360度的位置,并且将特殊寄存器清零就可以了

我目前就是這麼做的。
我讓它轉的360度,再[dmov k0 d8140]。
就沒有別的方式控制歸零方向?

网友A:
可以强制OFF Y2吧  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