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0):
用PLC的RS485可以同时控制变频器的起停,通讯都可以了。请教一下大家,我的程序哪里有问题,(我分别给MOV K3000 D100,MOV K4000 D101,变频器的站号我分别设为K1,K2。MODWR K1 H2001 D100,MODWR K2 H2001 D101,这两者之间扫描周期是有1S的间隔时间,)为什么两台变频器都只显示30HZ,而不是一台30HZ,一台40HZ??

楼主:
我的截图你们能看到吗,我自己是看不到

网友A:
你自己看不到,我们当然也看不到
请教一下,怎么上传截图

网友B:
變頻器的最高頻率是設定30Hz嗎?????
不是,30HZ是我PLC给变频器的

网友C:
变频器频率上限是否有设定为30HZ,
上限最高设50HZ,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C:
将两条指令的时间隔开长一点。
huiyang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可不可以说一下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