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1):
我的新手,在安装西门子S7-300编程软件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况,点关闭程序后还会安装
[attachment=144055]
但是安装完成启动后  新建项目  时又出现以下情况,该怎么办呢
[attachment=144056]

网友A:
可能是以前安装的STEP没有卸载干净造成

楼主:
以前是安装在D盘,现在重装系统后原来D盘的安装包都删了,而且换了几个系统啦

网友B:
上次STEP7打开工程后没有关闭工程文件而是直接退出STEP7软件,则在下载打开STEP7的时候,会自动打开上次退出前的工程文件。
你的情况,直接让STEP7软件自己扫描完成就行了,然后弹出没有找到XXX个工程的提示,确认就行了。
另:WIN7系统,最好用高点版本的软件。

楼主:
谢谢大师,另外哪有更高版本的软件下载呢,能发外链接上来吗

网友C:
V5.5  SP3就可以了,卸载了重启电脑再装一次吧。直接用安装软件进行卸载。

楼主:
谢谢poiuzj,已经解决啦,运行就好啦安装硬件升级版 [attachment=144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