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关于台达伺服系统运行中的非正常现象,求教

楼主(2016-01-21):
台达伺服驱动器ASDA-AB,配套伺服电机1KW,运行在简单的速度模式,带载运行停机后,有较大响声,好像是从电机内发出的。停电后再上电,声音消失。分析是和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有关,但我不知道该调那个参数,请行家高手给于指教,在这里先表示感谢了!

网友A:
应该是伺服的有关增益配合不好,调一下比例增益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