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6-01-21):
fx2 n-48mt fx3u-48mt程序块不一样,怎么办?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哪里不一样?发出来看看

网友B:
不同,可重编

网友C:
2N的PLC 3U可以完全替代改变PLC类型不就行了
下载积分:+1(sunny06a) 正解

网友D:
改变PLC类型

网友E:
計時暫存器單位時間不同,變更PLC類型時注意一下

网友F:
可以改的啊,只是你的那些参数要先修正

网友G(2016-03-04):
FX2N与FX3U在说明书里说是完全兼容,但实际有部分不兼容的(我遇到过),只能自己改,没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