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1):
向高手请教三菱GS2107型号触摸屏几个问题。
(1)三菱GS2107型号触摸屏,用那版本的软件好用?
(2)三菱GS2107型号触摸屏,可以用USB和电脑通信吗?USB线是手机普通的的可以吗?还是三菱专用的?
(3)三菱GS2107型号触摸屏,供应商说可以用网线直接和电脑通信是真的吗?
谢谢。。。。
海纳百川

网友A:
2000系列的和1000系列的版本在上载下载方法是一样的;编程也是一样的;大同小异,和1000系列一样操作,只不过2000系列的功能比1000系列的强大一些。软件在家园里面下载;
真诚到永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系列的和1000系列的版本在上载下载方法是一样的;编程也是一样的;大同小异,和1000系列一样操作,只不过2000系列的功能比1000系列的强大一些。软件在家园里面下载;

三菱GS2107型号触摸屏,可以用USB和电脑通信吗?USB线是手机普通的的可以吗?还是三菱专用的?
海纳百川

网友A:
和1000系列的一样;普通usb线。手机线即可;
真诚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