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关于步进电机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6-01-21):
我程序上把急停按钮写为主控指令的触点。 开始运行没问题,按了下急停电机停不下来。 后面我改成了延时断开,就是按了急停先断开电机然后0.2s后断开主控指令。
不知道行不行, 各位前辈们有没更好的方法,求帮助。

网友A:
看你的主控指令里有没有用set指令了。或者按下急停时把m8148置on脉冲禁止输出。看看
下载积分:+2(wxq544463370)

楼主:
我是用了set 指令 原来是这样啊,多谢指导

网友B:
注意多实践,理论可以不等于实际可以

网友C:
看看看看吧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多多交流,互相提高
力久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