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问题

楼主(2016-01-21):
公司三菱plc fx2n-48mt坏了 说是不生产了,就买了一个fx3u-48mt.,可是原来fx2n有EEPROM卡盒,程序应该在卡盒里。fx3u卡盒没处擦啊。

网友A:
把程序与参数读出来保存在PC中,再传送到FX3U就好了。

网友B:
可以维修,一般工业区的都有这样的维修公司。

网友C:
维修可以!!导入PC机也可以,反正2N很好破解~

网友D:
1、找个2N程序导出来转换成3u程序
2、拿3u换个2n
3、2n拿去修,3u退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