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1):
请问我公司有台812sid触摸屏上载完后显示:水平检查不同,是怎回事,我的是5.4.49版本,是版本不对吗

网友A:
引用楼主童今于2016-01-21 18:58发表的 HAKKO812sid触摸屏 :
请问我公司有台812sid触摸屏上载完后显示:水平检查不同,是怎回事,我的是5.4.49版本,是版本不对吗

目前富士对外提供的版本最高为5.4.40,你使用的49版本是富士正在开发的内部版本吗?

Good Luck~

楼主:
HAKKO白光触摸屏编程软件 V-SFT V5.49(富士触摸屏编程软件)
就是在工控人家圆下的软件
出差没回家,刚上网,不好意思
能通信上载,就是上载完后显示水平检查不同,没有文件显示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HAKKO白光触摸屏编程软件 V-SFT V5.49(富士触摸屏编程软件)
就是在工控人家圆下的软件
出差没回家,刚上网,不好意思
能通信上载,就是上载完后显示水平检查不同,没有文件显示出来

如果是论坛的版本,那实在是太低了,太低了。

新版V8系列由于采用了LED的显示单元,所以最低版本要求V5.4.26,请看清楚,富士的版本V5代表系列,4代表主版本编号,26代表分版本编号,他们之间使用英语符号点分隔。

如果你实在无法确定版本,请在V-SFT软件的帮助下的关于中查看。

Good Luck~

网友B:
估计楼主用的软件版本实际是V5.4.9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