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 Component 效率
abcde12345

楼主(2016-01-21):
在用MXcomponent组件进行通信时,明显的感觉到画面卡顿了,不用的话,画面不卡
就是如下的图
[attachment=144080]
即使旧写上一句MitsubishiCOM.ReadDeviceBlock("D0", 100, D0(0)),也卡的,数量改成1也卡,这是一个后置线程

网友A:
以太网的用过不卡,其他就不知道了。你这是串口的,或许慢点。
MX Component 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