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1):
现在有两台3U做并联连接,然后主机又要和称重仪表485通讯,想用一个485BD和从机PLC通信做并联。485ADP 和仪表做无协议通信。主要是那些通道要怎么定义呢?并联连接还是同样置位主机M8070 从机8071就可以了?然后RS 指令和仪表通讯?设置D8120 置位M8122??  还是用RS2指令??RS2指令不支持8位模式,仪表是8位的,又要做转换?以前做的通信都是只有一个通道的,现在有两个通道,。RS 指令怎么知道我是通道1还是通道2? 还是说不可以这样做?

网友A:
引用楼主欢天喜地于2016-01-21 21:34发表的 三菱485BD和485ADP同时使用,要怎么设置? :
现在有两台3U做并联连接,然后主机又要和称重仪表485通讯,想用一个485BD和从机PLC通信做并联。485ADP 和仪表做无协议通信。主要是那些通道要怎么定义呢?并联连接还是同样置位主机M8070 从机8071就可以了?然后RS 指令和仪表通讯?设置D8120 置位M8122??  还是用RS2指令??RS2指令不支持8位模式,仪表是8位的,又要做转换?以前做的通信都是只有一个通道的,现在有两个通道,。RS 指令怎么知道我是通道1还是通道2? 还是说不可以这样做?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536537&page=1#1732899
建議錶頭用rs-485,plc連機用NET
您的連線總局數有超過嗎?8到16局配合您裝的配件而定,3U-485-ADP-MB可以用RS指令也可以用RS2或MB專用指令
要把所有的通訊設備通訊革是統一吧!當然也可以不同,硬體附件多程式很大
給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536537&page=1#1732899
建議錶頭用rs-485,plc連機用NET
您的連線總局數有超過嗎?8到16局配合您裝的配件而定,3U-485-ADP-MB可以用RS指令也可以用RS2或MB專用指令
要把所有的通訊設備通訊革是統一吧!當然也可以不同,硬體附件多程式很大

谢谢提供帮助,现在已经通讯上了,458BD通道1 RS指令和仪表连接。485ADP 通道2 并联链接从机PLC。因为之前考虑仪表是8位模式,所以不用R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