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CP1E数据线和显控触摸屏数据线一样么/

楼主(2016-01-21):
欧姆龙的CP1E数据线和显控触摸屏数据线一样么/样子都一样啊,今天在寒风中鼓捣一个显控的触摸屏,总是无法通讯,用的就是CP1E的数据线,然后又试试了科威的PLC,用的是三菱的数据线,可是一样的失败,通讯错误,官网下载的软件,居然是三菱早期的编程软件,真的头痛啊,科威用三菱的数据线不能用吗?诚心咨询高手哦,CP1E的数据线是USB A换B不,和显控数据线是不是一样,科威用三菱可以吗?谢谢/

网友A:
今天用CP1E的PLC上9针口。我用的屏为欧姆龙NP5-MQ001B,通讯线用XW2Z-200T-CN SC11-11-151077-C3,通讯正常。你的屏是和品牌?淘宝有好多线卖的。

网友B:
据我了解,显控采用的USB线与OMRONUSB线是通用的,就是打印机线,随便找手机店都买的到,10元,告戒论坛朋友别去淘宝买,邮费可以省下来,都没有区别,关键是驱动不一样。看看驱动有没有装好。

楼主:
谢谢忍者大师,我在试试。科威的用三菱的可以用吗?

网友C:
显控屏2楼说的对,就是普通打印机线

网友D:
不可以用三菱的代替科威的,科威的是232
QQ106748835

网友A:
renzhe大师说的对,我刚用打印机线试了以下CP1E PLC 和欧姆龙屏的通信,可以。显控无屏没试。

楼主:
科威的怎么样啊 ,是不是用三菱数据线可以用啊,三菱编程接口规格大部分422,科威网上说好像232,这个小厂的东西真的不靠谱,到底多大啊。今天打了他们售后电话,一直无法接听。明天再去试试,科威的换信捷台达通用数据线,232接口标准,显控的怎么办呢,威纶通的我随便插上哪一个USB接口,不用设置就可以使用,显控难道不行要设置端接口,可我设置了啊,都是COM 1,电脑硬件管理也看到端口1是数据线了,就是联系不上,驱动也安装了,真是难啊。

楼主:
一个回复的都没有啊😭,这个寒冷的早晨…………

网友E:
科威和三菱的线不一样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