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1):
[attachment=144081] 单位有一台纠偏控制器,其工作电源配的是一个48V    4.2A的开关电源,今天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开关电源只有6V,控制器无法工作,但是手头上又没有48V开关电源,但是有24V 4.2A和24V 4.5v开关电源各一个,然后我把两个24V开关电源串联使用,测得总电压大概48.1V,电压应该没问题,电流的话,串联使用,我觉得应该也在4.2A左右,但是为什么一接入控制器,电源入口的一个芯片烧毁,难道不能够串联使用吗,请教高手? [attachment=144081]

网友A:
控制器确定没问题吗?如果控制器有问题,电源肯定坏
  • 下载积分:+1(liuchong010) 开始发现控制器不工作, ..

网友B:
    引用楼主liuchong010于2016-01-21 22:24发表的 开关电源可以串联使用吗? :
    [attachment=144081] 单位有一台纠偏控制器,其工作电源配的是一个48V    4.2A的开关电源,今天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开关电源只有6V,控制器无法工作,但是手头上又没有48V开关电源,但是有24V 4.2A和24V 4.5v开关电源各一个,然后我把两个24V开关电源串联使用,测得总电压大概48.1V,电压应该没问题,电流的话,串联使用,我觉得应该也在4.2A左右,但是为什么一接入控制器,电源入口的一个芯片烧毁,难道不能够串联使用吗,请教高手? [attachment=144081]

    應即可以要在同容量同電壓下為好串聯後電流容量為相加後6~7成容量不足s201-48為200W您用兩個100W串聯鐵定會燒容量不足外加
    給參考
  • 下载积分:+1(liuchong010) 感谢分享!

网友C:
    开关电源串联使用,需要专用的可以串联类型的。
  • 下载积分:+1(liuchong010) 真诚感谢!

网友D:
    串聯不累加,如你所述機器消耗48V/200W,則你所串連的的開關電源需要需要24V/200W+24V/200W才行

    附帶一提:串聯為電壓累加,並聯功率才累加
  • 下载积分:+1(liuchong010) 热心助人!

网友D:
    功率計算公式P=VA

    串聯時P恆定V上升則A下降
    並聯時V恆定A上升則P上升
  • 下载积分:+1(liuchong010)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2(li051005) 热心助人!

网友E:
    还能串联使用?你以为是电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还能串联使用?你以为是电池啊

    在有些使用下有這樣做因為共線問題,多DC電源共接地

网友F:
    可以,但必须串联两只(也可以一只)二极管,而且两块电源的低压公共(com)端不能有直接的联系。

    当然了。这个还要视具体的开关电源而定。

网友G:
    还是买个48V电源模块吧,也不贵

网友H:
    应急可以用下,中间接地,也就是正负24V  两端电压差就是48V,买回来48V的以后,马上换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