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厂药瓶无标签检测使用哪些传感器效果最理想??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6-01-21):
药厂药瓶无标签检测使用哪些传感器效果最理想,误检率最低!求高手教我,谢谢!

楼主:
需要可以区别颜色的,实在不知道了,

网友A:
一般用视觉检测

网友B:
这么高要求,貌似只能用视觉了吧

网友C:
简单的视觉传感器,
KEYENCE应该有你需要的。

网友D:
用视觉吧,建议有康耐视的,有很成熟稳定的方案

网友E:
我只知道基恩士的视觉系统,但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F:
光纤的就可以。

网友G:
用光纤好,考虑一下折射原理。
用了基恩士的数字光纤传感器,检测效果很差,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H:
提供一点思路:用一个光电开关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可以用一端发射另一端接受型的(红外线),也可以用自发射自接受型的(可见光)。印刷机色标检测、纸张检测、断纸检测等处用到的光电传感器很多。

网友G:
背景颜色改变一下看看

网友I:
keyence官网查下,

网友J:
好多,建议用国货~

网友K:
基恩士有颜色检知传感器,或者直接来套视觉检测,你这个情况的话,也就四五万就搞定了吧;

网友L:
我以前在一个药厂也是用检测标签剔除, 不记得具体型号应该是德国一个牌子,检测标签上荧光粉,剔除率100分

网友M:
用色标传感器就可以了,对比有标签和无标签的情况就行,视觉传感器可以是可以,就是成本高了点

网友N:
IFM 的O2V图像识别传感器,我们用过,效果很好,比基恩士便宜

网友O:
以前做过,最便宜的办法--用1只光电开关,调整好灵敏度就行!
沙漠中的绿草

网友P(2016-12-22):
可靠一点用颜色传感器,省钱的话估计光纤或者一些激光传感器能够搞定,主要还是拿到样品多测试

网友Q:
推荐我们用的这个。100%ok

网友R:
光纤绝对可靠,先个好牌子

网友S:
有顏色一致的固定位置的話用顏色感應器成本會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