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2):
三相异步电动机采用星型接与角型接法功率一样吗?   P=根号3XUXIXcos@公式中的UI分别对应的是哪个电流跟哪个电压? 最好能用具体数字来写。  还有就是三角形接法中说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根号三倍  三角形接法中有相电流吗?

网友A:
在电源电源相同的情况下,星形接法的功率是角形接法的1/3.
星形接法 P=3U相I相COSφ=3U相2/Z相=3(1/√3U线)2/Z相=U线2/Z相
角形接法 P=3U线I相COSφ=3U线2/Z相。

楼主:
电机在计算功率时角接跟星接计算公式中的电流跟电压是线的 还是相的

网友B:
电机星形接法为相电压220,三角形接法为线电压380,功率不同,电流也不同。

网友C:
如图所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在计算功率时角接跟星接计算公式中的电流跟电压是线的 还是相的

不管什么的连接方式,每相负载两端的电压就称为相电压,流过每相负载的电流就称为相电流。

对于星形连接来说,相电压是线电压的1/根号3,而相电流等于线电流。

对于三角形连接来说,相电压等于线电压,相电流是线电流的1/根号3。

通常电动机功率的计算都是以线电压、线电流来计算。当然了,你也可以用相电压、线电流来计算,但这样计算要通过换算变换,容易出错并且麻烦,因为线电压和线电流容易测量出来,而且电动机铭牌给出的也是线电压和线电流。

通常三角形连接改成星形连接,如果不改变输入电压(例如仍然是三相380V的输入电压),此时电动机的功率为原来的1/3。如果同时改变输入电压(例如由三相380V 改为三相660V),此时的功率不变。

通常星形连接改为三角形连接,如果不同时改变输入电压,此时的电动机功率就是原来功率的3倍,但同时电动机因过压而很快冒烟烧坏。所以,星形连接改为三角形连接后必须同时改变输入电压(即由三相380V改为三相220V)否则电动机就会损坏,除非你的电动机绕组能够承受380V的电压。

网友E:
電機不管如何接線容量  功率不變的,只有力距電流改變,難道接200V45kW接380v變37KW嗎?
功率p=I^2R,那可以帶入I又可以帶入v/r那三角,跟星形的算其阻抗帶入就可以求得,中專就有教啊
樓上有一公式那因該是算其實際使用功率可以這樣算因為有把電機效率帶入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SS3O4fQ9vJkqmMomT8T016XPpX1ATttH3-cv9VTwOLo_c6ehTjxtx3s6YOH7fF_KdGJ1nDcv5BlzwuLimn3a5aXtwu_xqKcAm2w56kM2A2a
這問題去問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