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比例直径数值控制速度

楼主(2016-01-22):
有一设备控制要求:在人机上设置工件直径,通过三菱PLC调整变频器频率实现对工件转速的控制。(即用直径数值控制速度快慢)并要求直径越大速度越慢,成反比例关系。请大侠赐教,先谢了。

网友A:
你的要求应该是线速度恒定的,用设定的线速度去除以工件周长可得到工件转速,也就可以得到你控制的频率。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