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反比例直径数值控制速度

楼主(2016-01-22):
有一设备控制要求:在人机上设置工件直径,通过PLC调整变频器频率实现对工件转速的控制。(即用直径数值控制速度快慢)并要求直径越大速度越慢,成反比例关系。请大侠赐教,先谢了。

网友A:
線速度換算成轉速,直径越大,速度就越慢...

网友B:
线性关系除一下?

楼主:
奥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