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东元伺服AL-09

楼主(2016-01-22):
客户一台TSTE20C的老款东元伺服,六个数字输入DI(Hn501-Hn506)
没用到紧急停止的功能(09),但驱动器只要一上电就显示AL-09(紧急停止已按下)
尝试过把其中一个数字输入DI改成109(参数断开停止),但还是报AL-09.
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应该是控制器内部短路,查看参数内设置,虽然没用紧急停止功能,有些参数内已设置好。没用过这种伺服,只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控制器内部短路,查看参数内设置,虽然没用紧急停止功能,有些参数内已设置好。没用过这种伺服,只推测。
我也以为像台达伺服那样数字输入DI出厂时把紧急停止给接通了,但我检查了数字输入并没有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