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指点,网络通讯

楼主(2016-01-22):
我打算用FX3U和触摸屏控制系统,由于是国外的设备,我需要能在国内通过互联网进行国外设备的上载,下载修改程序,请问我应该怎么组态,都需要什么模块?

网友A:
设备现场放一台电脑,电脑上安装远程控制软件就行了;
或者设备PLC通过特殊模块连接到互联网,远程电脑安装三菱的远程专用软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