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2):
各位大师:请问一台55KW电机空压机改成变频器控制,需要注意哪些数据,一般增加画面显示,要哪些画面,我的想法是:画面按原机画面显示,就是报警,运行情况,参数设置,运行时间等,还可以变频柜与原机柜运行选择。还请有经验的大师指点。谢谢了!

网友A:
这种工程做个几套。是寿力螺杆空压机,5台,每台350HP,采用2台变频,3台工频联动控制。改造后,实测节能效果很明显,并且供气气压更稳定。
这里面你要注意:客户的改造目的,主要为节能?为压力稳定?为设备运行稳定,减少故障?针对客户实际需求,收集当前空压机运行数据:压力变化,启停次数,空压机卸载次数,电机电流变化,做好数据分析(例如:如果空压机一天24小时,都是满负载运行,那就根本没节能的空间)。
这种改造客户一般都要求保留原有控制系统。并且,空压机上的压力,温度检测原有出厂都做好,空压机上的电磁阀控制也要使用原有控制系统的。原有寿力的控制系统为单片机做的,这样就要新旧控制系统考虑如何联机和切换信号了。
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变频要有最低的运行频率限制,不能让电机低于这个频率运行,因为对于螺杆空压机还有带动润滑供油的。
还有为长期稳定运行,可以建议客户对电机做绝缘加强和更换轴承。
总之做这种工程,一定要先搞清楚原机的运行控制原理,再做设计。
当初做这种工程,都是小心翼翼。因为一不小心,搞坏空压机,烧坏电机,工程利润都还不够空压机价格的零头的。
  •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 熟悉轮胎生产工艺流程。专业制造车胎生产设备。提供轮胎工厂公用工程设计,安装。提供轮胎生产设备改造升级服务。愿与各同行探讨工控问题:QQ 1987857377

网友B:
    空载几率高的话可以考虑,几率低就没必要了!
    改变频主要考虑最低运转频率,速度不能过低!
    变频两端加接触器切换工、变频;
  •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 威纶通解密bin提取,步科解密,欧姆龙解密,繁易/禾川/伟创解密,显控解密,DOP-107/110终止传输bin提取程序;MCGS解锁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网站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C:
    压力PID和工频变频切换电路,注意螺杆机的最低转速,过低影响螺杆润滑!!
  •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网友D:
    这个不仅仅是润滑问题,还有电机的冷却问题,因为频率太低,电机得不到足够的冷却。
    之前改过一台英格索兰40立方的螺杆式空压机,频率低限设置为35HZ,空气管路上也加了压力传感器连接到变频器进行闭环控制,因为是改造项目有很多的局限性。
    1楼的回答没有错,需要综合评估和分析方案的可行性。
  •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的指点,学习了,先把数据收集起来,再分析,因为,现在公司搞承包制,要减少经济费用。所以,领导要我想下看有哪些设备可以节约费用。

网友D:
    节能增效是每一个企业永恒的主题,就设备线利用现有的设备,通过改造、改进生产工艺等提高效益是一种办法。
    当然保障设备的利用率是做设备线人员必须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