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MR与三菱E500通信

楼主(2016-01-22):
求教各位大仙 帮小弟分析一下 怎么才能使PLC和变频通信上 按X0,X1,X2通讯板的两个灯会有脉冲闪烁 但是变频就是不动作 刚开始以为是自己程序写错了 就按照书本案例抄袭上去课还是不行 变频器的通信参数也一摸一样 就是不动作 PLC通讯板灯只会脉冲闪烁一下
变频参数:一号站 19200波特率 7位数据 1位停止位 偶校验 通讯错误 无 通讯校验终止 无 由通讯数据确立 无 无CR无LF 0
变频参数也是按照书本 求教大仙们指点一下小弟吧

楼主:
变频和PLC的通讯线是用普通8心网线 不知是否可以
变频JR45 485BD
5 SDA RDA
4 SDB RDB
3 RDA SDA
6 RDB SBD
水晶头1和7都是SG我把它并联接在485SG上

网友A:
波特率设置不对,要设置为1011才是19200的波特率。

楼主:
大仙 但书上19200 对应的是1001

楼主:
1001 和1011 都试了还是不行 还有PLC参数停止位b3位 是选1位 还是2位 1位b3=0吗 2位b3=1吗 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