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PLC编程数据线

楼主(2016-01-22):
各位大大,有没有用过科威PLC 的吗,连换两种数据线都无法通讯,三菱的试了,台达的试了,PLC端是232,还可以改成485吗,不做数据线,网上淘宝居然没有卖的,看了本站里面的文章科威还要超级加密,用三菱早期的软件 的PLC,还能做到这功能吗,厂家电话一直占线,,,,站内大大们,用过的指示一下啊,谢谢!
www.xueplc.com

网友A:
有卖的啊
搜 这个 USB-LP,USB-EP,USB-EC
科威系列plc编程电缆,PRO 1.5,长度2.5米

网友B:
电缆不难做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