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站抽水水量变小

楼主(2016-01-22):
请教各位,农村电站三相电机用皮带带动水bang抽水,以前出水还可以,现在水照样出但水量变小了,经过多次仔细检查,是塑料管路,管路和进水口都无漏气破损无异物,打水叶轮也完好,无损无异物。皮带松紧适当,BANG体也无漏气,现在就是电机转速和电压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但是电机每次启动都很正常,如果电压偏低但启动怎么会正常了,电路供电没动过,以前抽水正常时。也是同样线路,
请大家指点一下啥问题,

网友A:
看看转向对不对。

网友B:
一般是电机转速;叶轮磨损或者有异物阻塞等问题。

网友C:
轴封漏水也会影响泵水量,有的水泵轴封是负压,泄漏的话很难发现的!再说进水管道泄漏不严重的情况下也会影响泵水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