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请问支持5轴及以上直线插补的PLC有没有。。。。

楼主(2016-01-22):
如题,三菱的最多只支持4轴线性插补,而且速度无法支持合成速度,雷赛的运动控制卡可以支持2-8轴线性插补,想问一下有没有PLC或者运动控制器支持5轴以上插补的
------------------------已经找到了,基恩士的kv3000+ml16v 支持5轴直线插补,可走合成速度,就这方面,比三菱强!

网友A:
信建的有支持10轴的pLc

网友B:
松下FP-XH C60T 可以有6轴 100K脉冲输出 并支持2轴直线插补。
下载积分:+1(catywu) 好贴好贴!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C:
好像楼主问的是支持多轴线性插补的,楼上几位师傅是不是答非所问啊

网友D:
目前世界上只有数控系统支持5轴线性驱动外PLC是不可能有的!!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E:
应该数控系统做的事 就别为难plc了。。。
一定要plc做也可以的 带插补功能的plc 多机互联。。。
plc+运动控制模块。。。

网友F:
基恩士好像支持16轴直线插补

网友G:
用数控系统吧 PLC一般的支持两轴直线差补,支持两轴圆弧的都算高端货了

网友H:
总线型插补 基恩士 施耐德 倍服 台达等厂家很多,但是这类插补实时性不高,脉冲型的松下6轴,国产的麦格米勒8轴,大型机机普遍支持16轴以上。如果要5轴联动插补的PLC,我知道的只有倍福,但那是CODE编程的,正运动的运动控制器还可以,简单VC编程的。

网友I:
三菱的运动控制模块支持的。

网友J(2022-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