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么更换新的

楼主(2016-01-22):
我公司的 触摸屏该更换了,我该怎么把里面的 组态转到 新的触摸屏上面呢?请说详细一些,我是新手,正在学习中。多谢

网友A:
如果更换的是同一个型号的,那安装一个prosave软件(软件比较小),进行备份与恢复的操作就可以了。
如果更换的不是同一个型号的,那只能向原作者要原程序,移植或修改设备类型后再下载。
除此之外,只能自己编辑触摸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