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三菱PLC 输步进程序遇到瓶颈

楼主(2016-01-22):
[attachment=144104] [upload=2] 我用的是三菱FX3u 怎么输入才能把STL 输在左边呢 求帮帮忙

楼主:
[attachment=144105]自己输入又是这样

网友A:
新软件都在右边的,不用连竖线,直接在下面输入程序就可以了
可是下载进去就显示错误
QQ:532904130

网友B:
老版本的软件是和书上说的一样,现在的新版软件都是像输出一样,然后在下一行直接输入就行,习惯就好
可是把程序下载进PLC的时候 就猛报警 显示错误 我也是无语

网友C:
end 的上一行要输入ret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报警还要输入步进结束指令
QQ:532904130

网友D:
新版本的软件就是这样的,不用纠结这个,适应着用就好了

网友E:
受教了谢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
干嘛要这样写呢,有新的软件,在步进块,直接转换过来不就行了。
东

网友G(2016-02-23):
直接用SFC程序写。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