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有没有谁给推荐下带有可调节声音大小的报警灯?

楼主(2016-01-22):
如标题,谢谢!

楼主:
最好是带型号推荐

网友A:
围观!顶人气!没见过那样的灯

网友B:
自己动手做嘛!
感谢分享!

网友C:
在蜂鸣器的接线上加个电位器就行了。
热心助人!
yaanlh

网友D:
N-1101J好像就可以调声音大小淘宝店里面有售。价钱大概在二三十块钱。
真诚感谢!

网友E:
我一般都用胶纸贴住蜂鸣器的孔 哈哈

网友F:
派特莱报警灯还考虑
感谢分享!

网友G:
音樂蜂鳴器
參考一下
http://www.ema-electronic.com/product_tw.asp?anclass=145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