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K6070iP 显示问题!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楼主(2016-01-23):
错误Incomp atibie project settings! Please change the HMI model and dwnload again 提示!
想法:
1、工程设置的型号和实际型号不对?
2、新装的EasyBuilder8000为何找不到TK6070ip这个型号呢?
3、TK6070ip和TK6070ih也是兼容的?
4、打开你的程序------编程----系统参数设置-----HMI属性----HMI型号。找对你屏的型号确认。就一定OK。我也遇到这问题过。

网友A:
软件版本不管新吧。
[attachment=144125]
[attachment=144126]

网友B:
软件里有这个型号的,更新一下软件就可以了。
关于TK6070iP 显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