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排气扇怎么降低转速?????

楼主(2016-01-23):
家里卫生间的排气扇选大了 ,风量太大了 ,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它的转速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风扇的调速器(电抗器式)改装。

网友B:
用燈光調光器改裝調速

网友C:
加个调速固态继电器试试。

网友D:
淘宝上买个功率匹配的风扇调速器就行了

网友E:
串接一个450v4uf或6uf电容试试。

网友F:
淘宝上搜大功率电子调压器
不断向前

网友G:
把电机的电容换个容量小一点的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