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直连温控器rs485通讯 只能通讯八个参数???

楼主(2016-01-23):
请教hitech人机直连温控器rs485通讯,人机一个画面只能显示八个参数, 多一个就全部不显示。这是什么原因?
只要40001-40008可以显示 在写个40009就全部不显示??? 谢谢各位了! 像上图可以显示 下图就不能显示
[attachment=144140]
[attachment=144141]

网友A:
第九个可能数据类型不对
那我在另外一个画面写40009可以显示啊?

楼主:
没人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