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R-F740只有后退无前进,求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6-01-23):
三菱变频器FR-F740只有后退无前进,PLC输入,输出点都有,抱闸也打开了,前进时就是变频器无频率变化,后退正常,求高手分析一下,是变频器本体故障还是控制线路故障呢?

网友A:
看看有无反转信号输入。

网友B:
確定接線,f740的 pr78設定,把反轉跟正轉訊號交換看看

楼主:
接线无问题的,刚出的故障,这台变频器图纸上标示后退为正转,前进为反转。我明天看看pr78的设定,谢谢

楼主:
PLC输出已给了,变频器反转信号。

楼主:
再问一个小白的问题,三菱变频器FR-F740能不能拆掉电机线,拆掉负载,空运转变频器,可以吗?对变频器有损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个小白的问题,三菱变频器FR-F740能不能拆掉电机线,拆掉负载,空运转变频器,可以吗?对变频器有损坏吗?
變頻器不接電機是動作有啥問題!當然要在關電後,變頻充電燈不亮後拆了,除非您程序有作設定或有其他的功能

网友C:
可以不带负载开的。你直接短接反转端子试试

网友D:
设定里面有禁止反转的选项 改一下就好了 详情看手册。

楼主:
谢谢了,问题已解决了,换了一新的变频器就好,是变频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