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fibus-dp转modbus读出的数据地址向下偏移了

楼主(2016-01-23):
实际读出来的IW值为上一个modbus中的值,求解

楼主:
如箭头所示

网友A:
地址是否对应,modbus地址要加1!!!
地址加1我知道,我这边出现的问题的读的第一个2个字的值到了IW504开始的2个字中去了以此类推

楼主:
最后读的2个字的值跑到IW500开始的2个字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