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一个扭力测试问题!

楼主(2016-01-23):
本人公司有一设备需要用到扭力检测,它的结构是一个步进马达,转动一个可转动的产品,现在的功能要求是:需要在马达转动时,能有个数据检测到它的扭力,查了一下资料,说伺服可以,但是不知道怎么算,所以请求各师傅有做过这类似的案例,麻烦指点一下,买什么样的电器控制好点

楼主:
天冷都睡了吧😳

网友A:
伺服里面有个扭矩显示参数。

网友B:
专门扭力检测用伺服自带的扭力测试精度有误差,要是精度要求高的买个扭力测试仪放在电机前面,要是你要求不高就直接用伺服放大器自带的扭力模拟量(台达我用过还行)

网友C:
如果你是做测试检验,你可使用扭矩传感器做测量装置,显示或控制仪表可选用智能数显表、PLC等。我曾做过一个扭矩控制的项目,用的是德国的扭矩传感器、控制用的是S7-200的,效果不错。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D:
如有伺服卡就用伺服卡相对应的软件读取扭矩即可(伺服与电机连接启动方能实现)

网友E:
如果你是做测试产品检验用,请使用扭矩传感器做检测装置,检测精度有保证。我公司做过多个扭矩检测控制的项目。请问怎么联系您?

网友F:
伺服带有扭力控制和监视。。。。但是一般分辨率只有额定的1%。。。

网友G:
有专门测试扭力的,扭力计,选择合适量程来测试你的电机就行了

网友H:
有专门的机器 叫测功机 转速 扭矩都有显示 还能测试加载之后的 数据 现成成熟的设备 一般电机厂或者发动机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