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3):
一台11千瓦三相三角形接法电机,额定电流22.4安,实际运行电流为10A,现改为星形接法,运行电流(负载不变)为3.5A,我想知道用电能表测量三角形接法时每小时走几度电,星形接法时每小时走几度电。并说明一下原理,先谢谢了。

楼主:
我没测量过,但根据有功电能表只能测有功不能测无功的特点,虽然电流小了但负载没变,电机所做的功没变,只是电机的励磁电流减小了,也就是无功电流小了,节约的电能应该是无功电能,因此有功电能表不论三角接法还是星形接法,走字应该一样多,不知对不对。请高手指点。
  • 下载积分:+1(hnyyhym) 正解

网友A:
    不是一样的吧?

网友B:
    三角改星型 电压不变的情况下 功率小三倍左右

网友C:
    功率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改星型 电压不变的情况下 功率小三倍左右

    用电能表走字星形会是角形的三分之一吗?

网友D:
    可以这么想:电机什么负荷都不带,做三角形连接运行,用电表测量它消耗的电功率为P1=1.732*380*I电流1*功率因数1
                           电机什么负荷都不带,做星形连接运行,用电表测量它消耗的电功率为P2=1.732*380*电流2*功率因数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么想:电机什么负荷都不带,做三角形连接运行,用电表测量它消耗的电功率为P1=1.732*380*I电流1*功率因数1
                           电机什么负荷都不带,做星形连接运行,用电表测量它消耗的电功率为P2=1.732*380*电流2*功率因数2

    谢谢你的解答。你的意思就是星接走电字少于角接是吗?

网友E:
    兄弟要注意一点   你所加的电压如果还是380V的话那么 电机是在低压运行改为星型  最好是加  660V电压

网友F:
    电机改星形运行,不知道你的马电压等级是多少呢,如果是380/660V的话,在星形状态下长期运行在励磁不足的事情况下运行的话,用不了一个月就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你的意思就是星接走电字少于角接是吗?

    少得很有限,非常有限,角形时,电流是大些,但是电流与电压的夹角也大。很多人误认为电流大,电度就多,对交流电路还要看功率因数才能知道实际有功功率是多少。纯电感纯电容在电路中有电流,也有电压,但是它的有功功率是0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hnyyhym) 正解
  • 吉圆电气 QQ75167369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得很有限,非常有限,角形时,电流是大些,但是电流与电压的夹角也大。很多人误认为电流大,电度就多,对交流电路还要看功率因数才能知道实际有功功率是多少。纯电感纯电容在电路中有电流,也有电压,但是它的有功功率是0

我个人认为你的回答非常正确且有理有据条理清楚。谢谢!向你学习。

网友G:
首先要弄清楚星接和角接电压是不一样的,这是标准工况,所以才功率一样。

网友H:
角型接法变更为星型接法,功率将降低3倍左右,这样的法,电压不变时,电流将减少3倍,但带负载的能力也将少3倍,这样的话那还不如选个小3倍的电机。
如果你是要做节能改善的话,请使用节能变频器驱动,这样效果很好。

楼主:
我今天用电能表实测了一台15千瓦的电机,用的转盘式电度表,用手机秒表测铝盘转一圈的时间数据如下:用变频器时                      50Hz   2.2A  12.9A  一分十八秒一圈
40Hz   1.9A   14.2A  一分三十五秒一圈
35Hz   1.7A    14.4A 一分四十六秒一圈
25Hz   1.4A   14.8A  二分零六秒一圈
不用变频器时电流为三角接法为11.7A    一分二十三秒一圈。星形接法为2.9A  二分十秒一圈
注:数据排列依次为:Hz   输入电流    输出电流    铝盘转一圈所用时间。以上数据表明变频器的主要功能是调速,节能只是副产品(水泵、风机除外),50Hz运行时不但不节电还费电。轻载时改三角形接法为星形接法的确省电。节省的不光是无功还有有功。还望各位同仁多多发言,指教。也希望有条件的同仁也测量一下,总结经验发表上来,大家共同学习,交流。提高别人也是提高自己!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楼主:
    顶一下希望更多人看到。

网友I(2016-02-27):
引用 楼主:
    我今天用电能表实测了一台15千瓦的电机,用的转盘式电度表,用手机秒表测铝盘转一圈的时间数据如下:用变频器时                      50Hz   2.2A  12.9A  一分十八秒一圈
    40Hz   1.9A   14.2A  一分三十五秒一圈
    35Hz   1.7A    14.4A 一分四十六秒一圈
    25Hz   1.4A   14.8A  二分零六秒一圈
    不用变频器时电流为三角接法为11.7A    一分二十三秒一圈。星形接法为2.9A  二分十秒一圈

    LZ用心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