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R-F740能空转变频器吗

楼主(2016-01-23):
三菱变频器FR-F740能不能拆掉电机线,拆掉负载,空运转变频器,可以吗?对变频器有损坏吗?
!!!

网友A:
应该没问题,F740没试过,到是有一台E740我经常拿来学习用的,单相220V接了一个变压器升压到380V接到变频器输入端,输出端也没接负载

网友B:
输出空载,对变频没损坏的。
如果UVW只接了一根或二根,可能会有损坏

网友C:
你是想用一台变频器去驱动另一台空载的变频器吗?

网友D:
空载没有负荷 肯定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