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的程序如何下载到FP0R里?

楼主(2016-01-23):
FP0的程序怎么下载到FP0R的PLC里?厂家说明书上说有兼容模式,软件上找不到,下载时老是要转换机型,哪位兄弟遇到过。

网友A:
转换下下载看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不用转换,直接下载,下载过程中会有提示,选择兼容模式就ok了。不要转换,不然就会脉冲等一些指令就不兼容了

网友C:
有些高级指令不一样 检查一下 没有不一样的话 在软件里转换一下就可以

网友D:
FPWIN GR2.94版本有机型转换的,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