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的远程I/O模块怎么看是源型还是漏型

楼主(2016-01-24):
三菱Q系列PLC的远程I/O模块怎么看是源型还是漏型?
海纳百川

网友A:
可以自己决定的;模块上电源可以更改的;
真诚到永远

网友B:
看手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看时集电极型还是差动型,前者是源型,后者是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