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步进驱动器端口问题 急急急

楼主(2016-01-24):
[upload=1] 公共端→+5 脉冲→Y0 方向→Y3 然后想让步进驱动器驱动电机正反转 程序该怎么编呢?好心人帮帮忙

楼主:
[attachment=144153] 这是步进森创驱动器

网友A:
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发脉冲加方向就可控制,本站例子也不少。

网友B:
你控制M8342的开与关就可以了
真诚感谢!

网友B:
你 正转 DDRVI K1000 K5000 Y0 Y3 反转 DDRVI K-1000 K5000 Y0 Y3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
65行改下 LD M524 AND M8029 RST M524 同时 DMOV K0 D8140 复归结束清零轴坐标 这个是简单的给你说下 要是还有问题 我QQ 2296217421 刚好我最近也在做步进电机的控制
热心助人!好的 你弄伺服么?

网友C:
最直接A+,A-.B+ B-对换就可以,,程序你就不用改了
你厉害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