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4):
各位工友,小弟现在有多台Q3UDE内置以太网PLC、通过网线连接到交换机进行通信,一台设置为active,其他设置为passive;通信是成功你,但是偶尔会断开,断开之后也没有重新启动,所以想听取大家的经验之谈,如何处理,如何快速高效的检测出 断线、通信异常等问题;因为我的使用场合和重要!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最近要做一个两台Q03UDE用内置以太网通信直接用网线连的通信,可说明书看不懂,楼主能否帮忙点拨下。

楼主:
一台设置为active,另一台设置为passive
active 程序有端口打开、端口关闭,发送,接收程序
passive只需要发送,接收程序
给你说你这些,看说明书就容易了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最近要做一个两台Q03UDE用内置以太网通信直接用网线连的通信,可说明书看不懂,楼主能否帮忙点拨下。

网友B(2016-04-09):
用QJ71GP21-SX通讯

网友C:
引用楼主liaohp于2016-01-24 17:44发表的 三菱Q3UDE内置以太网PLC通过交换机通信的问题 :
各位工友,小弟现在有多台Q3UDE内置以太网PLC、通过网线连接到交换机进行通信,一台设置为active,其他设置为passive;通信是成功你,但是偶尔会断开,断开之后也没有重新启动,所以想听取大家的经验之谈,如何处理,如何快速高效的检测出 断线、通信异常等问题;因为我的使用场合和重要!

通讯断线可以检测出来做报警程序,执行发送程序的时候如果对方没有响应,通讯指令应该执行失败,会有标志位的。
通讯失败可以先关闭连接端口,
然后重新打开端口建立链接,
然后继续通讯

网友D:
谢谢分享,来帮忙顶一下赚个积分

网友E:
能发份说明书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