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我,威伦屏TK6070I与FX5U-64MT/ES通讯不上?

楼主(2016-01-25):
大家帮帮我,威伦屏TK6070I与FX5U-64MT/ES通讯不上?我是采用了485 4W,设置如下图:

网友A:
你改成485 2w试试,一般用485plc预设站号应为1。如果用235的话,plc站号才为0.试试吧!

网友A:
232,不好意思,笔误

网友B:
个人认为你的通讯线一定有问题,,,如果是自己接的线,,或者买的你都好好检查一下,,,如果用的是BD通讯块的话,,,通讯两根线互换一下,,,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楼主:
谢谢1楼,我试了,RD灯有在闪烁,还是不行哦,感觉好像不支持一样,其它FX都可以哦

楼主:
回复3楼,我都检查了,一一对应了,是我自己接的,是用了内置RS-485的

网友C:
从第2张图片看,应该是你的COM端口号选择错误吧,我记得TK6070I只能选COM1和COM3,COM2只支持电脑。

楼主:
谢谢各位了,终于搞定了,设置如上:SDA和SDB短接后接触摸屏2脚,RDA和RDB短接后接触摸屏1脚

网友D:
这配置能说是一朵鲜花插牛粪了吗?

网友E:
plc设置不对吧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9楼,怎么会说设置不对,机器已正常使用了

网友F(2016-07-30):
为什么我这样做的不行,求指点

网友G:
好像波持率不对吧

网友H(2016-09-05):
你好!我看了你主题,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可以加Q不,375983064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配置能说是一朵鲜花插牛粪了吗?
5U的鲜花插在TK6070I上了是吧?

网友J:
复议,最新款的PLC,配个威纶通的老精简屏,搭配不合理呀

网友K(2016-12-22):
听说威纶的TK系列很烂......

网友L:
TK是廉价品,人机互动触摸体验不是很好,功能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