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5):
请问各位大神,我用FX3U128MT+FX2N-16EX+FX2N16EYR+3个FX3U-1PG+FX3U- ENTEL-L,接好线上电后发现PLC和FX3U- ENTEL-L都报错,不知道为什么?求解!!!
另FX3U- ENTEL-L用GX WORKS2软件可以设置参数么?如果可以,如何设置?查资料,查不到。FX3U-ENTEL-L是不是只支持GX Developer编程呢?求解,谢谢!!!

网友A:
第一張為16EX 16eyr的(這5VDC是吃PLC主機)
第二張為加48ER擴充主機的(這是除PLC主機500ma又有擴充主機的)
plc內dc5v超過500ma拔掉一個擴充後,試試沒有FXˇ3U-1pg的用電量參考所以用2n的試算
總點數沒超過plc內5vdc500ma超過無法外加可以改變配置看看,改用32ER或48ER
給參考
您好,您的意思是不是考虑PLC各个模块的背板总线电流啊?我用FX选型软件选的型,那上面也列出了5v电流值,显示在正常范围内的,应该没问题吧?谢谢师傅的指点!!多谢!我试试看!

网友B:
WOKR2设置不了 找供应商要软件设定以太网地址
你好,请问用软件设置以太网地址后,PLC用works2编程能正常使用FX3U-ENTEL-L吗?FX3U-ENTEL-L是不是只支持GX Developer编程呢?

网友A:
http://down.ymmfa.com/?id=342
GX Developer+輔助軟體FX3U-ENET-L Configuration Tool 我知道有兩版1.30跟1.50的版本
GX work2可以直接使用設定FX3U-ENET-L也可以用輔助軟體
樓主您試試我說的硬體再說,合理在220V是500ma可是如因硬體等不可抗拒的因數會不足的,比如說規範55ma如果60~65ma也是正常,只有5v只有500ma剩下45ma有點小
給參考

网友B:
设定好后可以正常使用,PLC可以用works2和GX Developer通过FX3U-ENTEL-L编程,可以和上位机通信。FX3U-ENET-ADP用GX-WOKR2就可以设置了,
  • 下载积分:+5(gsw123)